楼主(2021-05-05):
丹佛斯错误代码W108怎么办,加急!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268

观察变频器,报W108之前还报其它故障代码吗? 应该是多个变频器不同步。

网友B:
这种变频器带同步卡,配合两个变频器同步,两个变频器带的电机都有编码器,还有两个同步信号,当同步脉冲误差(变频器可以设置)超过一定值后就报W108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