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转10进制

楼主(2021-05-05):
三菱或台达PLC中,D10=H41,D11=H2E,D13=HB8,D14=H52,通过什么指令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数10.92存于D100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YXBK版主,这是先通过变为二进制,再处理的原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D10=H41,D11=H2E,D13=HB8,D14=H52, 我这里有笔误,应是连续的4个地址,D10,D11,D12,D13 , 如果是这样的,还是需要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D10=H41,D11=H2E,D13=HB8,D14=H52, 我这里有笔误,应是连续的4个地址,D10,D11,D12,D13 , 如果是这样的,还是需要用这种方法吗?

也要用这样的方法,因为浮点数就占用2个寄存器地址,而你这个占用了4个,所以要整合一下。

这是先通过变为二进制,再处理的原理吗?

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在PLC里面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二进制来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