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昨天一个塑料厂老板打电话本人求助,一台硫化机(如图1)怪故障,合模的时候很慢,把一个电磁阀插头拔了再插上去,才能正常工作。心说正想这几天没什么业务搞搞,这就来了。下了班就直接去了。到现场看了看,确如所说。巧的是临走的时候没带电脑。正在想是怎么回事,老板说旁边一台机温度升不起来急等着用,帮忙先看看。这种机器有三层模板,每一层10个加热管,采用温控器控制接触器加温。分别测量每层的电阻,1、2层差不多有都是几十欧姆,3层是一百多,有问题。遂拆开两边的盖子,根据其接线绘出图2.看图加热管的接法应该是110v的。问老板,老板又问电热管加工商,基本上确定是按220v定做的。在老板的要求下改为星型接法。然后开始修刚刚那台硫化机。这里要检讨一下,遇到问题不是首先检查外围,老想着用电脑监控,把问题复杂化。后来一想还是因为不冷静,没有分析其工作原理。这时老板提出自己开车送我去取电脑,不得已只得从了。结果该PLC有密码保护,只得更卖家联系要密码。当时的思路是想先应急,把程序略微修改,合模的时候断开电磁阀,开模的时候再接通。(写到这里,自己觉得好笑了,如果有密码可以打开程序监控,一目了然,哪里还需要改程序?)果不其然,人家说不要瞎改程序,查查外围。在和对方交流中,才突然想到问题在哪里。不过还是要求其方便的话,把密码给我,以后用的着。
 通过检查,发现有一个接近开关没有工作。原来这个接近开关是起快慢速转换的,当她不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是慢速,导致他们所说的怪故障。重新调整后故障排除了。这种机器不是第一次修,工作过程也是知道的,但昨天脑子好像短路了,惭愧!

网友A:
起码设备供应商还是靠谱,密码还是能给你······

网友B:
加热管那个难道是厂家接错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接错了,原厂是110v串联使用。后来别人换的加热管,也没过多的想就装上了。
说到加热管,想起来一件旧事。以前厂里新招的一个电工,差不多50了吧,据说经验丰富。有次换加热管,找人订制,说是要求电阻0.5欧姆!当时我就震惊了!就跟他说这么小的电阻岂不是直通了,电流该有多大!他说我跟人家说了,你比厂家还牛?我说就用欧姆定律算算就知道了。他一算觉得不对,又说那人家可能不是这样算的。我对于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一定要争论的,搞得两个人不愉快。后来自己拿个好的棒棒通电测了电流就没说话了。我趁他不在的时候看了他的工具。有一块老式DT830万用表,顿时明白了。电阻档和二极管测试档挨着,他测量的根本不是电阻。

网友C:
干维修的大多都经历过,遇到问题不先分析下原因而是直接就拆螺丝。。最后没找到问题,装上去它自己又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接错了,原厂是110v串联使用。后来别人换的加热管,也没过多的想就装上了。
说到加热管,想起来一件旧事。以前厂里新招的一个电工,差不多50了吧,据说经验丰富。有次换加热管,找人订制,说是要求电阻0.5欧姆!当时我就震惊了!就跟他说这么小的电阻岂不是直通了,电流该有多大!他说我跟人家说了,你比厂家还牛?我说就用欧姆定律算算就知道了。他一算觉得不对,又说那人家可能不是这样算的。我对于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一定要争论的,搞得两个人不愉快。后来自己拿个好的棒棒通电测了电流就没说话了。我趁他不在的时候看了他的工具。有一块老式DT830万用表,顿时明白了。电阻档和二极管测试档挨着,他测量的根本不是电阻。
经验丰富

网友E:
楼主估计习惯了偏向软件控制,要是一般电工可能反而可能不会这样搞。至于0.5欧姆左右的加热管我们公司就有在用的,三根串联使用,十八根分两边接成星连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本人见识浅薄,没见过这么小电阻的加热管。据我所知,发热的材料应该是要电阻率大,这么小的电阻怎么发热?有多大电流呢?能不能提供具体的接法。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三根串联接到220伏上,我们一个炉子一边用九根,两边总共十八根。九根里面三根串联变成三组然后再星型连接接到三相380伏上去,这样实际单根就70伏多点电压。用起来的时候三相总电流有200多安。顺便说一句,听设备厂家说现在炉子有些用的是低压50伏的,这我想低压处电流肯定很大,估计可能要用母排引过去了,没见过实物不是很清楚工艺上怎么连接的。

网友E:
考虑电阻率主要是可以调节功率方便,电热丝我看过的资料应该算是合金,我想考虑的主要是长期高温下面的稳定性、耐温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解惑!结合我说的那台机,电流才10多安,所以才认为0.5欧姆不可能,一根管8-900瓦,电阻几十欧姆。

网友F:
想简单想复杂,可能就是心理作用,有时候自己遇到问题心里就很挂念是不是能在半小时解决,结果一个简单问题绕了个大圈,而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个同事已经花费半小时,直接交接给我,反而几分钟就找到了症候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同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接错了,原厂是110v串联使用。后来别人换的加热管,也没过多的想就装上了。
说到加热管,想起来一件旧事。以前厂里新招的一个电工,差不多50了吧,据说经验丰富。有次换加热管,找人订制,说是要求电阻0.5欧姆!当时我就震惊了!就跟他说这么小的电阻岂不是直通了,电流该有多大!他说我跟人家说了,你比厂家还牛?我说就用欧姆定律算算就知道了。他一算觉得不对,又说那人家可能不是这样算的。我对于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一定要争论的,搞得两个人不愉快。后来自己拿个好的棒棒通电测了电流就没说话了。我趁他不在的时候看了他的工具。有一块老式DT830万用表,顿时明白了。电阻档和二极管测试档挨着,他测量的根本不是电阻。
有些电工开关电源的24v  0v还区分不出来呢。正常的。

网友H(2021-06-20):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还有中继不吸合的,结果拆下来再安上去,又正常了。

网友I(2022-07-26):
电阻档和二极管测试档挨着,他测量的根本不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