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就是有五个灯,刚开始两侧灯常亮,按任意一个常亮的灯,该灯闪亮,该灯闪亮时可以按其他任意一个灯,按其他灯之后,此灯常亮,上一个灯不亮,以此类推。 现在关键就是不知道怎么互相锁定来实现有没有提升方法,还请大佬指点迷津。

灯常亮的情况下,其他灯不能选择,也就是按着没用只有灯闪亮的时候才能选择其他的灯,而且选择之后,之前的灯要灭掉,选择的这个灯常亮。再次按这个灯,此灯闪亮,可以进行下个选择。

网友A:
看你表达的内容搞不懂,最好画个简图再配上说明。你这个应该是有5个灯,5个按钮吧。图上标号12345,然后说明比如按下几号按钮,几号灯就闪亮或者常亮

网友B:
状态机。
大概明白了。
假设1,2,3,4,5(灯),对应5个1,2,3,4,5(按钮).1,5灯先是常亮,按下1按钮,灯1闪烁,这时可以按下2,3,4按钮。假设按2,那么1灯熄灭,2灯常亮.其它不能按。再次按下2按钮,2灯闪烁,其它按钮可以按了。如此等等。。。

网友C:
这是学校的题目吧?实际项目中不可能存在只控制几个灯~~ 就三种状态:亮,不亮,闪亮,,

网友D:
五只带灯按钮,可以将五个指示灯按照顺序A-B-C-D-E编到一个8位的字里面,二进制表示为:000ABCDE, 灯亮就是1,灯灭就是0,将常为1的位分别取出作为条件,启动对应的按钮操作:五个按钮与五个指示灯相对应,用X1,X2,X3,X4,X5表示,第几个输出灯亮,同时对应的第几个输入被按下,则该位的输出变为脉动型,进而在此条件下,操作任意一位输出为零所对应的输入,都会导致其对应的输出为1,同时将原先的脉动输出位置零。可以用循环语句进行判断,就是FOR 语句。具体指令请查阅三菱PLC 手册。本问题用三菱PLC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
大概明白了。
假设1,2,3,4,5(灯),对应5个1,2,3,4,5(按钮).1,5灯先是常亮,按下1按钮,灯1闪烁,这时可以按下2,3,4按钮。假设按2,那么1灯熄灭,2灯常亮.其它不能按。再次按下2按钮,2灯闪烁,其它按钮可以按了。如此等等。。。

可以是带开关的灯

“灯常亮的情况下,其他灯不能选择”
“刚开始两侧灯常亮,按任意一个常亮的灯....”
楼主问题不明确,弄出的程序可能被否

情况1,如你愿

情况2,按1,1闪; 再按5,5闪, ①1闪 ,②1亮,③1灭

情况3,情况2+ 有灯闪,按2,闪灯灭,2亮,但要保证有2个灯亮

派生组合n多种,程序
就怕这种说不明白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
大概明白了。
假设1,2,3,4,5(灯),对应5个1,2,3,4,5(按钮).1,5灯先是常亮,按下1按钮,灯1闪烁,这时可以按下2,3,4按钮。假设按2,那么1灯熄灭,2灯常亮.其它不能按。再次按下2按钮,2灯闪烁,其它按钮可以按了。如此等等。。。

可以是带开关的灯

“灯常亮的情况下,其他灯不能选择”
“刚开始两侧灯常亮,按任意一个常亮的灯....”
楼主问题不明确,弄出的程序可能被否

情况1,如你愿

情况2,按1,1闪; 再按5,5闪, ①1闪 ,②1亮,③1灭

情况3,情况2+ 有灯闪,按2,闪灯灭,2亮,但要保证有2个灯亮

派生组合n多种,程序
就怕这种说不明白的要求
应该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