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设备搞完之后发现精度达不到要求,作为电气要不要去帮忙用程序去补偿一下。

但是怕接了之后搞不定又要背锅。

这坑填不填呢!

网友A:
机电机电,本来就应该相互配合的,谈不上 背锅 吧

网友B:
我们现场经常会出现这种机械有点问题,要靠电气来补偿误差;我们都是尽力去想一个方案去解决,解决不了也不用去考虑背黑锅这种事,所以比较放得开手脚。你要是真的有担心的话可以不接,要么改机械,但改机械周期相对长、成本大,可能后面老板还是然你改电气。。。。

网友C:
如果机械达不到要求, 能够用电气来弥补.
那你说, 这是机械的问题还是电气的问题呢?
所以, 能填的当然填, 你要敢死, 我就敢填埋啊. 不过填的时候, 做好各种利益申请, 最好名利双收. 在墓碑上写着: 这里死了一个机械, 电气让它复活了. 不让机械吐血长记性, 你就不是好电气.

网友D:
机械一旦弄好,就剩下我们来填坑了。我这里员工安装错误造成设备卡死过载。然后日方要求对那个部件需要安装到位,然后还需要确认。我尼玛2台设备,其中一台设备如果不安装到位,部件会掉下来的。完全没必要技改的,然后也需要我们填坑。
完全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这话讲得不错。

网友F:
搞好了不是你的功劳,搞出问题了就是你锅。。

网友G:
把问题汇报清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网友H:
把问题说清楚,尽力做了就行!

网友I:
你能保证做的好的,该填就填了,不能保证做的好的,领导让做就做,并且留下一句只能试试看。

网友J:
老话说吃亏是福,那个指的是吃明处的亏,一看就知道来龙去脉的, 吃暗亏的话就不值当了,

网友K:
这两天接了一个项目,

链条传动+齿轮=走定位,精度0.2mm,就是自行车那种链条。

我还没想怎么挖坑进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两天接了一个项目,

链条传动+齿轮=走定位,精度0.2mm,就是自行车那种链条。

我还没想怎么挖坑进去

光栅闭环,不坑。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两天接了一个项目,

链条传动+齿轮=走定位,精度0.2mm,就是自行车那种链条。

我还没想怎么挖坑进去

光栅闭环,不坑。
精度差的链条的松动间隙不止0.2mm吧?估计是超级大坑,换同步带吧?

网友M:
机械精度达不到,看看电控驱动系统的精度控制用尽了没有,如果没有用尽,当然可以提高,如果用尽了,你还怎么提高?本来马达的运转的最高精度是0.2MM,你要提高到想光刻机0.00002m的精度去么?

网友N:
机械不足电气补是常事,双边共同讨论可行性,又时机械提出的电气解决办法你不服不行

网友K:
回复 网友M:
额,机械要求用链条传送,同步带不行。

还好是单方向的,一直往一个发现走,相对定位不知道会不会有累积误差。

这个还在坑边,还没有跳进去。

不用伺服,用步进电机,220V 8A ,看参数,电机就是11KG。功率不小

网友K:
回复 网友L:
都用步进电机了,还搞闭环。。不想了

网友O:
在日常维护也经常遇到,类似机械变型,磨损,松动等导致接近开关不能激活,通常为了生产临时调整接近开关,这么一来领导们会认为是接近开关的问题,不是它的问题,为什么你动了他就好了?还是平时电气检修不到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额,机械要求用链条传送,同步带不行。

还好是单方向的,一直往一个发现走,相对定位不知道会不会有累积误差。

这个还在坑边,还没有跳进去。

不用伺服,用步进电机,220V 8A ,看参数,电机就是11KG。功率不小
用开环?坑死你!链条会变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两天接了一个项目,

链条传动+齿轮=走定位,精度0.2mm,就是自行车那种链条。

我还没想怎么挖坑进去

光栅闭环,不坑。
精度差的链条的松动间隙不止0.2mm吧?估计是超级大坑,换同步带吧?
可以用张紧轮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额,机械要求用链条传送,同步带不行。

还好是单方向的,一直往一个发现走,相对定位不知道会不会有累积误差。

这个还在坑边,还没有跳进去。

不用伺服,用步进电机,220V 8A ,看参数,电机就是11KG。功率不小
用开环?坑死你!链条会变长!

这个坑,我还没挖好,你们说不能跳,我就先给客户否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L:
你这个机械不改,你程序算法要算的掉毛了

网友Q:
用链条传动那个,精度要达到0.2mm,新机或许可以,但一段时间后估计就出问题

网友R:
跟领导说明情况,不要动不动就说背锅,一个团队要互相合作,互相弥补!

网友D:
引用 网友Q:
用链条传动那个,精度要达到0.2mm,新机或许可以,但一段时间后估计就出问题
同意。就算有张紧轮也不解决精度问题的,张紧轮只能解决能用的问题,不能解决精度问题的。链条的节距发生变化这个是没办法用张紧轮解决的。

网友S:
   确实有这种问题,精度不好,机械可以消除,这是治本的办法,电气补偿在精度误差不是很大的时候是可以解决的,但后续经常会出现精度不好了,就会说是电气故障,因为上一次就是电气部门修好的,尴尬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S:
合作共赢!

网友A:
站在老板(尤其一些小公司)的角度来说,哪怕知道是机械的坑也希望能在电气上解决,因为改程序比改机械结构简单的多,最关键还不要增加成本,

像16楼的问题,就算明知道有累积误差,第一考虑的就是程序上能不能做补偿,或者定时校正,机械都做好了,如果假设加个接近开关定时校正一下

能解决,这比链轮改同步轮要方便的多的多。

机械设计如果在前期设计没有考虑好,试机时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如果电气能解决的肯定先在电气上想办法。甚至有时为了省成本或者简化机构

也会在电气上先想办法。

对于老板而言最重要的是多赚钱,而改改程序在他们眼里是不需要成本的。明白了这些,我到觉得你能主动提出来会更好,因为迟早是你的事,尤其

是在他们感到很头疼时,你动动键盘就搞定了,老板和老板娘都会爱的你

网友T:
回复 网友K:
这百分百是个坑,还填不满的那种;
我们曾经做了一个类似的链传动设备,伺服带的,机器人往板链上放东西,精度正负0.2mm就行,但调到最后怎么调都不行,相对定位走几十次就挂;最后加接近,做速度控制拉倒;

网友U:
你先自己确定有没有搞好的可能,如果可能性不大就再好不要下坑……

网友K:
回复 网友T:
感谢,就是怕老化磨损以后,又要调整,很麻烦,毕竟是走定位,同步带的话估计就好不少。

最简答还是感应,本来定位感觉也没那么准,感应+延迟,应该可以满足,

改天去看看实际情况再说

网友V:
引用 网友O:
在日常维护也经常遇到,类似机械变型,磨损,松动等导致接近开关不能激活,通常为了生产临时调整接近开关,这么一来领导们会认为是接近开关的问题,不是它的问题,为什么你动了他就好了?还是平时电气检修不到位!
所以在维修部门,电气都比机械的有价值!

网友W:
机电本来就不分家的,就像光有眼鼻口等感知,大脑判断,没有四肢去执行一样,整合在一起才有价值;协调好就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有道理!

网友X:
机械挖了坑,电气再怎么补救,也都是勉强凑合——在不重视基础的中国,这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网友Y:
回复 网友A:
别人是那么想的吗? 人家就知道不好解决的问题让现场处理,很少从机械设计层面去反思

网友Y:
回复 网友X:
是的  所谓的成功人士就知道一层压一层,不知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Z:
不明真相的人都是这样,电气把问题解决了,那么就是电气控制有问题

网友X:
90年代在深圳的台资厂做,那里好多从台湾运过来的自动车床(机械凸轮自动化机床,电气就是一个主电机、冷却液供液电机和启停控制电路,车刀的自动走轨迹全部是机械凸轮时序完成)

网友AA:
领导明事理还好,我这工艺,设备出问题都是从电气下手,坏了查保护有没到位,连锁有没有起作用

网友AB:
这取决于对方的态度。
如果态度好, 明确是设计有问题, 需要你帮忙, 那责无旁贷。 最后做好了要感恩, 要感谢。

而如果一门心思要甩锅给你,或者平常就有这样的习惯,那你还是要小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