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直接用DHCMOV指令把当前位置变为0,然后用DRVA指令。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能行吗

网友A:
以前试过是可以的,当前位置在哪里变为0,那里就相当于是原点。

网友B:
可以的,之前给人家写程序他们都没装正负极限就一原点,直接用DRVA感应原点脉冲清零就好了

网友C:
当然可以呀,累计脉冲的寄存器,其实也就是个断电记忆的寄存器而已。   LD M1  DMOV K0 D8140    M1是条件,接通就执行传送,这里一定要用双字。    D8140记得是 Y0的 脉冲累计寄存器。FX1N 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