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盾构机螺旋机卡死,正转突然没压力也建立不起来压力,电气上:查看电磁阀线圈阻值正常,插头正常,放大板输出正转18DV但没压力,反转输出10DV有126b压力。线路正常,电位计正常,放大版的输入正反转电压在-4DV到+6DV之间。。更换放大板之后依旧如此。。。。目前毫无头绪了,感觉这个问题跟电气应该没关系,不知道是不是机械液压的问题。有大神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A:
电磁阀换了没?
正转反转是同一个阀?

网友B:
如果电磁阀线圈电压到的,就考虑更换电磁阀了,具体碰到过电磁阀卡死,密封不好没碰到过。具体原因我不分析,我是换件工,当然你这里如果分工明确那就必须要分析原因了

网友C:
电磁阀得电正常就要考虑电磁阀是不是卡死了……

网友D:
应该是电磁阀切换出了问题,电磁阀切换应该有轻微的声音,另外电磁阀上有手动的按钮,用螺丝刀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阀没问题,确定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阀没有卡死,是正常的,今天试过。把调压阀压力调大后,螺机正转有压力了,最后也能转了,但是这好像是不正常的,主要是我对液压这方面不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转电磁阀卡死的话,正转电磁阀不起作用,但是状态是螺机卡死后正转压力正常是一百多两百多bra,但是只能到50bra,不是一点压力没有。 ??我感觉电这方面没问题,只是机械液压这方面我是真不太懂,所以感觉太难了。

网友E:
电控方面,给定电压已经给了,暂时不清楚你的电控阀门的工作状态,如果一点压力都没有,怀疑你的阀门根本没动作(除非你的液压执行机构有问题,但你说反转正常,这个应该可以排除执行机构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没有卡死,是正常的,今天试过。把调压阀压力调大后,螺机正转有压力了,最后也能转了,但是这好像是不正常的,主要是我对液压这方面不熟。??
你这说法包括下面楼, 好像还是电磁阀有问题. 电磁阀得电, 电压没有降低, 说明供电足够. 电磁阀可能没动作到位, 造成通径不够, 压力上不去. 增大压力, 可能顶开了电磁阀到位了.

网友B:
给个思路,我们只使用气动电磁阀,液压的没接触过。遇到过气缸排气口调节阀被锁死。导致气缸一个方向正常,另一个方向基本无法完成动作。没见过你的设备只能提供遇见的的案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只是压力加大以后,电磁阀冲开了,电磁阀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打开。

正反转用的一个电磁阀麽?

网友E:
液压系统故障,处理起来关键是找到故障的压力节点,你这个故障实际上是找正转的动力消失的点,逐步检查,肯定可以找出故障点

网友G:
盾构机复杂波,解决设备故障,要依据现象进行排除电气还是机械的问题,把问题排除了才能下手,必要时让驱动机构脱离负载进行尝试动作(确保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通径不够,压力大冲开,有可能,主要是这个阀块一体的,要换的话,太贵了,钱一多,领导就不乐意了,现在压力调大,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都是值得参考的。

网友H:
除了换向阀的问题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