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19年本人跳槽到现在的单位。刚来的时候据现任电工讲,因为有时候瞬时会跳电,影响生产,配电房3个万能断路器的进线和出线都用线连着的,并且是厂长认可的。我说这个简直闻所未闻!各位同行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把失压线圈拆除就可以了,我这边供电的也这样建议的。但是你单位确实牛啊,短接到时候停电怎么处理,直接停高压?

网友B:
没听说过,你是第一次.

网友C:
把低压断路器失压保护去了。其它设备要考虑加不加失压保护。断路器控制回路也改成直流控制。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D:
作为主断路器 根本就不应该有失压装置

网友E:
可以把欠压线圈绑住,不让弹开,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样不行的,管安全的说厂长都知道,没事。据说刚刚短接的时候电工心里也没底,时间久了就麻木了,不怕了,。我坚持说了几次才趁着一次维修的机会去掉失压线圈和短接线。再也不用跳电后恢复供电的时候重新启动万能断路器了

网友F:
原来设计用失压保护万能断路器出于安全考虑吧!比如有的设备没有失压保护,突然停电了,工人以为没电了忘记关开关了,在处理机械上事情,又突然来电,那这个工人可能就有危险了……

网友G:
失压线圈的故障率本来就很高,所以不建议作为急停功能使用,我宁愿用分励脱扣。

网友H:
好像分励脱扣器用的会多一点,我接触到的设备是将脱扣串在急停回路里。

网友I:
换带延时的欠压脱扣器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怎么连的拍图看看。。。。。。

网友J:
我们这失压保护线圈都摘除了。因为故障率太高,造成大面积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