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阻阻值

楼主(2021-05-06):
ABB ACS510  45KW   R149位置阻值是多大有知道的师傅吗

网友A:
3R左右,在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R左右,在路测量
查了下37KW的图是3.3欧,不知道我这45KW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电阻表面烧过了看不清阻值,但测量才零点几欧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是15V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SMBJ17CA-13-F
丝印 BR TVS瞬变抑制二极管 双向
可能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