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本人是刚接触工控机,工控机上有COM口232和485,请问下怎么测试232和485COM口是好的还是坏的。有知道的前辈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有别的口,可以通讯测试.这是最完全的.
如果只有万用表.
那232,测3,5一般有-5V以上电压,在用程序测试发送时,这个电压会有变化.
如果485,测ab有3v左右电压,在发送时会有电压变化.

网友B:
可以装个PLC编程软件,然后连一下PLC就知道了,485那边如果硬件不支持可以加个485转232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别的口,可以通讯测试.这是最完全的.
如果只有万用表.
那232,测3,5一般有-5V以上电压,在用程序测试发送时,这个电压会有变化.
如果485,测ab有3v左右电压,在发送时会有电压变化.
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别的口,可以通讯测试.这是最完全的.
如果只有万用表.
那232,测3,5一般有-5V以上电压,在用程序测试发送时,这个电压会有变化.
如果485,测ab有3v左右电压,在发送时会有电压变化.

有条件的上个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E:
严谨点还是与对应的终端通讯上,就可以判定好的;

网友F:
  对于232口可以采取自发自收的方式来检查,即把9针串口的3脚与2脚用导线短接起来,使信号从3脚发出又回到2脚去,形成闭路的循环, 使串口实现自我通信, 当然需要依靠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G:
对,我也觉得楼上这种方式好。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回环测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于232口可以采取自发自收的方式来检查,即把9针串口的3脚与2脚用导线短接起来,使信号从3脚发出又回到2脚去,形成闭路的循环, 使串口实现自我通信, 当然需要依靠串口调试工具。
简单

网友I:
网购一个串口鼠标表情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