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6):
电瓶三轮车去安装不锈钢防盗网,半路底盘异响——开焊了,拿出电瓶电焊条直接焊接......
诸位有用电瓶做焊机应急吗?三轮车电瓶是200AH的,6个72V,焊接用了3个串2并36V电压,焊接电流超大啊——8mm钢板一不小心就烧穿了......

网友A:
二手淘个逆变吧,能带的动焊机功率的那种,这样不就用啥工具都方便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逆变器不要钱是不是?
这个属于应急操作——电瓶串并,是为了电瓶放电均衡,其实3个电瓶就可以焊接,自己电瓶还是不要搞报废......
有时遇到缸盖的没电的偏僻农村房,用电瓶焊接电焊——一台能够带电焊的发电机搬运很麻烦,

网友B:
经常有人这样搞啊  废电瓶罢了

网友A:
应急就不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胶带贴贴,绳子扎带绑绑么好了,异响而已,又不是开不动,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至今还未见到车子半路跑不动了人下来烧电焊的。再抛个问题,下次车子爆胎了,或者电动机坏了,你又怎么应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车架下方承重梁开裂,你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

网友C:
敢用电瓶做焊机的都是土豪,虽然线路简单,就是有点费电瓶,多搞两下,一套电瓶差不多可以买个不错的焊机了

网友D:
凡事不能都是自己搞定的,等到车架开裂散架的时候,就应该呼叫救援了(拖车),否则救援公司(或者4S店的救援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瓶三轮车呼叫救援???而且是类似于乡下之地——救援价格估计超出三轮车价格20倍不止!!
我实在无语你这种清奇的脑洞

网友E:
烧穿了很正常,以前开孔没带枪钻,直接焊条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