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转整数INT指令运算结果为什么不对,用的是三菱Fx3UPLC

楼主(2021-05-06):
(无正文)

网友A:
用 登录至监看窗口 看看,这里面可以看到小数点后面好多位。
在编程窗口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三位,估计是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而INT指令是小数点以后的值直接被舍去。
比如1999.9995,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就是2000.000,直接舍去小数部分就是1999.
楼主可以登录进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明明是一个整数,为什么转化后会减1呢,为什么2000转化后会变成1999呢?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执行完INT后,后面程序执行了其它运算

楼主:
但是我直接单独写这一行程序,结果还不对

楼主:
但是我单独写一行这样的程序,结果运算的也不对,

网友C:
如果是在运算中显示2000.0,有可能是软件显示问题(软件显示3位小数,末尾是四舍五入),而INT指令是取整抛弃小数部分......

网友D:
模拟没遇到你说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影响它。
说四舍五入依据啥?模拟结果五舍六入
是不是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