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有关于设备收尾款的问题,不想用当前时间为动态密码,太过于麻烦。现在做的程序是设备停机,会有一串随机数,通过这个随机数来设定三种不一样的密码解锁,对应不一样的解锁时间。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算法可以满足(只需要客户提供这串随机数,家里就可以算出三种解锁密码,最好是进制转换,但是指令没找到,PLC是日系的)分享一下经验。
10分悬赏,已用5分

楼主:
不想用加减乘除,感觉有点傻

网友A:
估计加密程序比控制程序都复杂,都搞成这样了,失去做设备的意义了。

网友B:
做除法,取余数某几位,基本都没人能破解的。

网友C:
直接在触摸屏里做。分享个案例供参考!

网友D:
高级  随机数+你老婆生日

中级  随机数+你小孩生日

低级  随机数+你自己生日

网友E:
用当前时间很麻烦?

网友F:
现在设备锁机密码也要做的这么复杂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想用加减乘除,感觉有点傻

那你用高级一点的算法
用上二至三个,我估计你自己都不太好算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高级  随机数+你老婆生日

中级  随机数+你小孩生日

低级  随机数+你自己生日
你还别说,我们公司以前那个家伙就挺喜欢这么干!搞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老婆小孩的生日了。

网友I:
搞个CRC校验码

网友J:
回复 网友H:
6楼就是你说的那个家伙

网友K:
程序真有必要搞这么复杂的加密?如果做生意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了,那干脆不做算了,圈子内,实际大家都很容易认识的,诚信都没有了,谁还能玩到一块?反正我认识的基本都没有搞很复杂的加密,加密的直接在图纸上把密码都写上,大家都希望用户使用上没问题,有问题用户能自己搞定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程序并不是很复杂,因为碰见过很多的一些小厂家破厂或者其他什么情况,付不了尾款,针对于个别,正常情况是不会停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气不赴现场,也不知道哪一天输入密码,要是隔天,那提供的密码就又不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气不赴现场,也不知道哪一天输入密码,要是隔天,那提供的密码就又不对了
随机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随机数只会在锁机时生成一次,下一次锁机才会更新随机数

网友L:
现在加密都这样玩了。

一次不付款,设备效率-30%
二次不付款,设备效率-50%
三次付款,设备停机。

程序加密,动态密码,延迟自动运行间隔时间(每一步定时器值由付款程序给定。)

之前帮人做了一个,很傻很傻那种。。。感觉就是骗设备厂家的,用户能看程序,一看就懂。

网友M:
加密方式越复杂, 越容易有bug

会令你怀疑人生.

最粗暴的方法, 直接定时不给解.

需要解的时候, 远程调试,程序改一下,把时间条件删除.

WANQ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现在加密都这样玩了。

一次不付款,设备效率-30%
二次不付款,设备效率-50%
三次付款,设备停机。

程序加密,动态密码,延迟自动运行间隔时间(每一步定时器值由付款程序给定。)

之前帮人做了一个,很傻很傻那种。。。感觉就是骗设备厂家的,用户能看程序,一看就懂。

这样不好,万一出什么问题,还往你身上扯,到时间直接停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