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生产现场有一个包装岗位,里面有多台单体设备,如:贴签机(三菱PLC)、装箱机(S1200)、插卡机(台达)、折箱机(欧姆龙)、称重机(梅特勒)。这些设备我都有源程序,也经常改。

领导今天找到我说,说有个想法,想以该岗位为试点,把各台设备整合组网,实时获取各台设备的关键运行参数(生产速度、状态等)收集起来,配一台电脑安装上位机软件后,可以查看和记录各设备的关键信息。收集基础数据为以后的扩展到整条生产线的智能化生产线打个基础,各位大佬,这活好接吗表情(另外,生产先线上还有smart 、倍福、S7200、S7300、S1500等类型PLC)

网友A:
iot
用无线数据采集卡
华为云有配套的方案解决商
你是说自己弄?

网友B:
准备工业4.0了

网友C:
直接用公有云平台也可以。为了数据保密,你们也可以做私有云平台。
组态画面 定义数据都是自己可以修改的。
三菱 西门子这些plc支持都是没有问题的。
倍福的应该支持MODBUS RTU 或者TCP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整合不同单机系统能学到很多东东,协议转换、数据转换、数据转发(采集),地址映射,上位机组态等等

网友E:
换个物联网触摸屏

只要将原屏程序转过来,联网就简单了

图示使用4G网联网卡
还有WiFi可选择
走网线也可以的

网友F:
论坛里的  老狗科技极简工业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529

网友G:
把所有的设备通讯都用一种网关,转换到一种叫做以太网的,并标准到modbustcp或者opc,然后用一台电脑把所有数据收集就行.
然后再互联网,这样结构层次比较清晰,数据可以比较安全.
你的领导想法很好,虽然市场已经大量推广.

网友H:
说穿了不就是多台不同类型的PLC或自控设备通讯和数据采集嘛,建议把通讯口全部转换成以太网,以后组网也更方便

网友I:
我们用的第三方opc软件,不过全都是一种厂家的plc,你这个品牌太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换个物联网触摸屏
只要将原屏程序转过来,联网就简单了
图示使用4G网联网卡
还有WiFi可选择
走网线也可以的
这个方案可能是最经济简单快捷的方案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公有云平台也可以。为了数据保密,你们也可以做私有云平台。
组态画面 定义数据都是自己可以修改的。
三菱 西门子这些plc支持都是没有问题的。
倍福的应该支持MODBUS RTU 或者TCP吧
公有云平台,谁家的?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L:
你需要一个总的主站,然后把所有数据都由该主站来处理,在装一个电脑装个组态王映射出来,感觉这样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换个物联网触摸屏
只要将原屏程序转过来,联网就简单了
图示使用4G网联网卡
还有WiFi可选择
走网线也可以的
这个方案可能是最经济简单快捷的方案了
暂时需要自己申请云空间之类的,用起来麻烦些。

网友M:
回复 网友C:
看起来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可行!
这个是成熟的系统了。

网友N:
你这个就是数据采集的问题,格式协议比较多。物理上统一一种或者用上位机组态兼容各种协议,具体没做过,只是觉得是这种思路。还是联系设备厂商给个好的解决方案,如果组态软件能够兼容你企业的协议也容易了。云这个是挺时髦的,就是不知道难度。

网友O:
这个是不是和ERP软件对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不是和ERP软件对接的
可以通过API之类的软件接口连接MES ERP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就是数据采集的问题,格式协议比较多。物理上统一一种或者用上位机组态兼容各种协议,具体没做过,只是觉得是这种思路。还是联系设备厂商给个好的解决方案,如果组态软件能够兼容你企业的协议也容易了。云这个是挺时髦的,就是不知道难度。
应用的话没有多大难度

网友P:
这么多PLC  确实不应该的,那家客户买你们的产品,电气元器件得备多少库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换个物联网触摸屏

只要将原屏程序转过来,联网就简单了

图示使用4G网联网卡
还有WiFi可选择
走网线也可以的
这个方案可能是最经济简单快捷的方案了
暂时需要自己申请云空间之类的,用起来麻烦些。
工程用缴费云空间
开发可以用免费空间(小点)
or 用商家提供的空间

有能力就建个服务器,对搞网络的小菜

只是节后见到这个屏,学习了一下,感觉很好用,目前正做替换先前使用的屏程序,后续用到网络(含APP)再请专业做。

网友Q:
个人感觉组成以太网方便

网友R:
没有任何难度!也不用什么云呀雨的,这就是系统集成工程本来就干的活,用个上位机PC或触摸屏经过通信把数据全部抓过来就行了。又没有实时性要求,就用以太网,布线也很方便,可靠性也很好。现场设备有以太网接口的就单独使用,没有的就安装个以太网模块,安不了的就安装个协议转换器。

网友C:
暂时没有云 雨的。过一段时间再云啊,再折腾一次。

网友S:
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说了一堆只字不提钱的问题(投资预算),领导是那种大手大脚花钱的那种人嘛?

领导要的是你自力更生,免费凭自己的能力,自行编制一套没有点数限制的数据采集系统软件,不管以后上啥子品牌PLC,都要毫无限制毫无扩展困难的数据采集系统,至于预算嘛,不就是一台电脑而已嘛?现在去办公室随便挖一台能开机用的不就得啰?那有那么复杂?

啥,要掏钱购买软件?要掏钱购买一堆的通讯适配器?不是一圈网线就能搞定了?啥?软件上费还要几千上万块?

网友T:
你领导的这个想法,很多公司管理层都有。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比较费钱、麻烦,但可以锻炼你。你可以先小规模实验下比如2台。

网友S:
制造业的设备运行数据,还真不到那么值钱的地步,所以管理层对不值钱的数据,一般是不会舍得花钱获取回来的,毕竟不能回本的生意,正常人都不会去做的。

以前提出的透明工厂概念,其实要花大价钱去实现的,就是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监控到自己下订单的产品制造过程,但是这种透明工厂建设起来以后,又拿不回巨额利润作为回报,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而零售业的数据就不一样了,N多商家挤破脑袋来获取,就是获取消费者的习惯以后,就能针对性的推广兜售更多产品来获利。

网友U:
把数据利用起来才有用。不是为了面子 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网友V:
用WINCC 专业版应该可以。适于多种通讯网络和协议。
如果改造一下PLC等,统一用工业以太网,就更好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V:
用Wincc?上万个点得10几万,货期几个月 别误导人家

网友W:
用rs485 modbusRTU ,PLC设置统一的通讯参数,人机选择modbusRTU通讯,就可以组网了

网友X:
有点坑了,像我们的客户,从开始就把品牌限定好,甚至客户的IT部门为了MES系统都直接限定了每台机要配特定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S:
哈哈哈,真是替领导都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