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想问问各位大佬一个随便的项目程序大致能写多少行,想看看不同行业的差距。

网友A:
没有人太关注程序多少行吧,功能达到了 尽量完善了。

网友B:
如果在学校,感觉四千行以内;其他的都是看功能需求。

网友C:
菜鸟才讲究程序行数,我们都是追求程序精简!比如实现一个需求,以前需要写2000步,现在只需要1500,这就是进步!

网友D:
不是大佬,每个功能都是块,只要达到设计要求就行啊。

难道你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设备都是一坨程序搞定?

网友E:
几十行吧.

网友F:
行多了不写注释,一周后自己都看不懂,要写块,精简,按你的大致意思,我一般是一个输出点写一行吧,对应点位的逻辑写一行。复杂点的,一个功能,或者说一个工艺步骤写一行

网友G:
写程序干嘛要讨论程序有多少行?不同的写法根本不同,就算同样用梯形图,不同的人有不同写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哈哈哈,他可能面试被人家问了你最多写了多少行!

网友I:
我也不认同一个项目上写程序多少来确定好坏。真正程序好坏是论控制可靠,操作简单。。

网友J:
同样的ST语句,有的是几百行,有的才1/3;这个就看指令的熟练程度。因为有的高级指令用普通指令达成就需要上百行

网友J:
譬如一个用循环指令判断,另一个用与或非判断,虽然一样逻辑输出结果,程序行数实在不可以说行数差别

网友K:
几百步到几千岁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