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E-40A rdof信号改不成rdon,确认接线是son meg lsp lsn都接了,有大神能分析下是哪里问题吗?我连的是西门子1200,用源型接法

网友A:
可以通过伺服软件,监控下这几个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是接通可以通过软件监控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