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求助!哪位朋友有FX0N-16EX模块说明书

网友A:
16点的输入扩展
地址按照主机的向下排列就行了。

网友B:
+24V连到主机的+24V端子上就行了;地址按8进制排;

网友C: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view=list

各种三菱的资料,任君下载!!!!!

网友D:
模块上方是低地址,下方是高地址,例如:扩展到FX3GA-60M后面,模块上面地址是X50~X57,下面是X60~X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