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7):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网友A:
广播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播模式?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MODRW是写

版主, 这里先不说04,就当是03
读取地址001D ,写指令时会自动省掉前面2个0,变为H1D ,但这样效验码变了,没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MODRW是写

版主, 这里先不说04,就当是03
读取地址001D ,写指令时会自动省掉前面2个0,变为H1D ,但这样效验码变了,没有影响吗?

MODRW指令可读可写,至于说能不能输出04功能码另说,输出03功能码没有问题
你可以用别的串口调试助手监视PLC发出的指令!!!

网友C:
modrd是读保持寄存器内的数据,功能码03,可以用RS发数据,不用自带的modr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MODRW是写

版主, 这里先不说04,就当是03
读取地址001D ,写指令时会自动省掉前面2个0,变为H1D ,但这样效验码变了,没有影响吗?

6楼说的,用RS指令可以的,你尝试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MODRW是写

版主, 这里先不说04,就当是03
读取地址001D ,写指令时会自动省掉前面2个0,变为H1D ,但这样效验码变了,没有影响吗?

6楼说的,用RS指令可以的,你尝试以下。

嗯,有空试一下,用RS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EH3的PLC,如何用modbus指令MODRD 发报文00 04 00 1D 00 02  E0 1C  ?
Modbus中,广播模式那也指的是写操作。
楼主要求发送00 04......
04功能码是读操作功能码,似乎不大可能。
MODRD指令貌似也无法输出04功能码吧
要输出04功能码,试试MODRW指令,看看行不行

MODRW是写

版主, 这里先不说04,就当是03
读取地址001D ,写指令时会自动省掉前面2个0,变为H1D ,但这样效验码变了,没有影响吗?

6楼说的,用RS指令可以的,你尝试以下。

嗯,有空试一下,用RS指令应该怎么写呢
参考我发的视频教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