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8):
有没有这个AJ65SBTC1-32DT
cclink的接线端去哪里买啊,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DA/DB/DG/SLD不就是吗?

网友B:
上面哪个接线端子排都会不见?这个不好找,咸鱼都不一定有,估计你这个拆机件拆的有点着急啊,建议你找一下当地代理看人家有没有多余的(不过几率很小)

网友C:
售后维修不能提供吗?可能很贵

当年为了海关项目,被客户忽悠,弄了几个PLC的系统芯片,瞎了20k元

网友D:
这个是专用的,你可以找下同型号的整机,有的旧的上面带这个插头的;

网友E:
I/O插头吧,不好找。

估计是学习吧,不好卖

网友F:
最好找通过代理商,找到三菱负责售后的这一块。

网友G:
米思米上有的卖

网友H:
E-CON,3M的标准连接器。。淘宝直接搜E-CO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