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么多OR的程序能不能简化点?

楼主(2021-05-08):
像这样的程序能不能简化点?
从M0到M20,要写好长。。。

楼主:
想到了一点:

网友A:
做啥控制的,这么变态。。。
试试,不太确定可以不可以,很少用三菱
模拟测试不行。
【方案】
加工机 | SG系列机床-单工件单电极多型腔Z轴加工编程

网友A:
这个可以,逻辑思路。
输入值 如果 不等于 temp(双字32bit,够用吧),那么说明输入bit在变化, 包括bit OFF ON
但是你取的 上升沿,那么 输入值不管哪一个bit为ON,这个值肯定是增加, 大于 temp ,这个时候就逻辑条件ON一次。
输出SET,
如有错误,勿喷啊。。。没事运动下脑子。
【方案】
三菱电机CNC系统可编程补偿输入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到了一点:
这个有缺陷,(M0~m19任意一位=1,Y0 =ON, 如果M0~M19任意一位=1没有变化,那么下一次Y0就不能=1.
比如,初始状态,M0~m20都=0 ,第一次M5=1,条件满足,Y0=1.如果M5一直=1,M10=1的时候,Y0就不会ON。
看你其它逻辑,如果是M0~M20每次ON以后会自复位就没问题。包括Y0复位
【方案】
面向机载航空电子系统的高可靠TSN网络技术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逻辑思路。
输入值 如果 不等于 temp(双字32bit,够用吧),那么说明输入bit在变化, 包括bit OFF ON
但是你取的 上升沿,那么 输入值不管哪一个bit为ON,这个值肯定是增加, 大于 temp ,这个时候就逻辑条件ON一次。
输出SET,
如有错误,勿喷啊。。。没事运动下脑子。
谢谢回复,测试了下,好像还有BUG啊

网友B:
祖传屎山,千万别动,我无论修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结构永远都不敢动,只敢在原程序上增加功能,要是减少功能,那也是在输出上串个常开。虽然会导致程序越来越臃肿,只要能用起来,你管他起飞是用翅膀还是脖子
【方案】
Ergon能源公司通过变压器在线监测实现资产优化利用

网友C:
这类控制不宜简化
简化很难考虑周全
比如off-on,可能考虑比较完美
信号on-off时?
同一时刻信号有off-on,有on-off
除非这些信号特殊,只存在唯一,or Y0要人工rst 且复位同时复位M0-M20(报警条件)
【方案】
图尔克涂胶机器人的质量保证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他没说明用途
可能他这段是报警程序,只要报警就set Y0,而后解除报警。
【方案】
台达CNC数控系统切入产业专用领域

网友D:
其实OR已经很简化了,只是看起来很长,如果用ST语言就一行代码
知行合一。
【方案】
菱机妙用 | 学好这几招 快速上手三菱电机伺服系统的网络应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null
ps: 图片传不上来, for 循环, EGP v0z0,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F:
三菱的    MOV K4M0 D0           当D0不等于0时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

图片怎么就传不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    MOV K4M0 D0           当D0不等于0时就输出

跟我2楼的意思一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开口就知道是经验老道的师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逻辑思路。

输入值 如果 不等于 temp(双字32bit,够用吧),那么说明输入bit在变化, 包括bit OFF ON

但是你取的 上升沿,那么 输入值不管哪一个bit为ON,这个值肯定是增加, 大于 temp ,这个时候就逻辑条件ON一次。

输出SET,

如有错误,勿喷啊。。。没事运动下脑子。

谢谢回复,测试了下,好像还有BUG啊

请问,啥BUG呢?没事烧脑玩~

网友H:
这种最好不要改,当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结构比较直观。

网友I:
if a<>b then
[out]=1
end if

b=a

网友J:
引用 网友I:
if a<>b then
[out]=1
end if

b=a
这样写的话不但上升沿置位,下降沿也置位,只要数有变化就置位

网友K:
M0~M23任何一个为1,都置位Y0.
【方案】
满足各个行业防爆要求的集成式控制方案

网友L:
报警要求:已经发生报警,确认后在处理中,为了工作的安静使用静音按钮,此时如果发生新报警需要恢复声音警告表明有新的异常需要处理,原报警有没有恢复都是静音......
【方案】
案例合集 | 打造极致客户体验:倍福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逻辑思路。
输入值 如果 不等于 temp(双字32bit,够用吧),那么说明输入bit在变化, 包括bit OFF ON
但是你取的 上升沿,那么 输入值不管哪一个bit为ON,这个值肯定是增加, 大于 temp ,这个时候就逻辑条件ON一次。
输出SET,
如有错误,勿喷啊。。。没事运动下脑子。
谢谢回复,测试了下,好像还有BUG啊
请问,啥BUG呢?没事烧脑玩~
比如M4置位,现在
在同一时间M4复位,M0置位,Y0还会on?
er M4复位了,也要Y0置位?
D预置什么值?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CS380变频器减速和限位功能介绍

网友M(2021-07-06):
比较前后两个周期的值就行了。
【方案】
中达电通DLP大屏打造济南热电厂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