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8):
问题1:以下指令是否只执行一次?JNB的BR如何起作用的?为啥不需要SAVE和CLR指令?
     A     %DB51.DBX11.3
     JNB   _0EE
     L     %DB58.DBW112
     ITD
     DTR
     L     10.0
     /R
     L     %DB6.DBD404
     +R
     T     %DB6.DBD404
_0EE: NOP 0

问题2:AN OV  无溢出在梯形图中如何表示?这里SAVE/CLR/A BR如何执行的?
     A(
     L     %DB78.DBW74
     L     8
     *D
     T     %DB78.DBD194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49
     L     %DB78.DBD194
     L     10
     /D
     T     %DB60.DBW186
_049: NOP 0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1:以下指令是否只执行一次?JNB的BR如何起作用的?为啥不需要SAVE和CLR指令?
     A     %DB51.DBX11.3
     JNB   _0EE
     L     %DB58.DBW112
     ITD
     DTR
     L     10.0
     /R
     L     %DB6.DBD404
     +R
     T     %DB6.DBD404
_0EE: NOP 0

问题2:AN OV  无溢出在梯形图中如何表示?这里SAVE/CLR/A BR如何执行的?
     A(
     L     %DB78.DBW74
     L     8
     *D
     T     %DB78.DBD194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49
     L     %DB78.DBD194
     L     10
     /D
     T     %DB60.DBW186
_049: NOP 0

问题一:
A、我无法理解你所谓的执行一次是什么意思 。
B、JNB指令侦测RLO和BR位的状态,当RLO=0且BR位=0时,它会将RLO的值存入BR位。
C、SAVE用于将RLO的值存入BR,而CLR则将RLO的值置0,既然JNB已经可以将RLO的值存入BR位,且只有RLO和BR都为0的时候才起作用,又为什么要去使用SAVE和CLR指令呢?

问题二:
A、梯形图如何表示,梯形图有状态位触电可用。

B、SAVE将当前的RLO的状态存入BR,CLR将当前RLO置0,然后A BR来检测当前BR位的状态。

楼主:
问题一:
A、我无法理解你所谓的执行一次是什么意思 。
B、JNB指令侦测RLO和BR位的状态,当RLO=0且BR位=0时,它会将RLO的值存入BR位。
C、SAVE用于将RLO的值存入BR,而CLR则将RLO的值置0,既然JNB已经可以将RLO的值存入BR位,且只有RLO和BR都为0的时候才起作用,又为什么要去使用SAVE和CLR指令呢?

A、%DB51.DBX11.3=TRUE时,计算部分是只执行一次,还是每个周期都执行,不懂这个BR的作用。
B、BR位=0时,能流就不往下执行了,只有BR=1时能流才能往下执行?BR是否相当于ENO?
C、JNB当RLO=0且BR位=0时,执行跳转并将RLO的值存入BR位。如不满足条件,RLO的值是否还存入BR?

问题二:
A、梯形图如何表示,梯形图有状态位触电可用。
B、SAVE将当前的RLO的状态存入BR,CLR将当前RLO置0,然后A BR来检测当前BR位的状态。

A、我的编程软件是博图,找这个麻烦了点,还是找到这个触点了,谢谢。
B、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一:
A、我无法理解你所谓的执行一次是什么意思 。
B、JNB指令侦测RLO和BR位的状态,当RLO=0且BR位=0时,它会将RLO的值存入BR位。
C、SAVE用于将RLO的值存入BR,而CLR则将RLO的值置0,既然JNB已经可以将RLO的值存入BR位,且只有RLO和BR都为0的时候才起作用,又为什么要去使用SAVE和CLR指令呢?

A、%DB51.DBX11.3=TRUE时,计算部分是只执行一次,还是每个周期都执行,不懂这个BR的作用。
B、BR位=0时,能流就不往下执行了,只有BR=1时能流才能往下执行?BR是否相当于ENO?
C、JNB当RLO=0且BR位=0时,执行跳转并将RLO的值存入BR位。如不满足条件,RLO的值是否还存入BR?

问题二:
A、梯形图如何表示,梯形图有状态位触电可用。
B、SAVE将当前的RLO的状态存入BR,CLR将当前RLO置0,然后A BR来检测当前BR位的状态。

A、我的编程软件是博图,找这个麻烦了点,还是找到这个触点了,谢谢。
B、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