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9):
使用机器人时,容易第四轴极限报警,如何解决?

网友A:
要么是第四轴运动编程工艺设计的不合理,要么是运行中的超负荷导致第四轴承重最大,导致伺服马达极限状态,简单的说要么是运动轨迹的程序编程的设计工艺问题,要么自身硬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标题没表达清楚.就是奇点问题.
我是说在示教时,使用直线运动去某些地方时,很容易提示第4轴超出软极限.此时,最好是用关节运动调整.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B:
奇点是固有的,只能编程轨迹避过寄点。

网友C:
编程时注意绕过奇异点

网友D:
奇异点,这个地方算不出结果,只能示教时候调整位置避开这个点

网友E:
这是所有机器人的特性,示教的时候尽量避开奇异点,能用关节坐标系就用关节,不方便的时候才用直角坐标系

网友F(2021-09-06):
在确认没有外部影响的基础下,可以试着将第4轴的冲突检知等级调高。

网友G:
少用直线运动,多用关节运动,可以规避大部分奇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