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9):
本人19年经人介绍跳槽到一个工厂。上班后听说锅炉引风机电路曾经有过故障,就很有兴趣。经询问现任电工说是有根电缆线断了。我去现场看了看,从锅炉配电柜到引风机约30米距离,电机功率22KW,采用星三角启动控制,两根3X16铜芯电缆。其中一根电缆悬在一边,估计是星角转换有问题,搞的直接启动。我想电机功率不算大,电缆线断掉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和现任电工说起这个事的时候,他是很烦躁的,所以我就背地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缆线是通的!这就有意思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介绍人,机修师傅老王。老王说你把线路复原。我说先不急,我查查线路再说。在一次例行检修的时候,开始检查配电柜里面的线路,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图纸(后来发现藏在一个柜子底下),只得拿起笔纸现场手绘电路图。该引风机采用的是工频、变频切换控制,目前工频状态不能使用,只能用变频。这部分控制共5个接触器,工频三个,变频2个A和B,A和B并联。柜内增加了一个接触器,线圈并联于A,其常开触点接到变频器启动端子,线圈B常开触点也是接变频启动端。经查,接触器B线圈有电压而没有吸合,必定是线圈烧毁无疑。测量其电阻果然无穷大,换上接触器线圈,另一根电缆也接上,一切都复原运行正常。故障处理了,虽有点成就感,但是一直想不通,前任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一步之遥而已!

网友A:
问题解决即可,不必太过纠结研究别人的思维,这跟别人的技术水平,岗位责任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人而异的。

网友B:
有时候电缆断了万用表测不准,也可能和具体测量方式有关,前些天一台0.75的小电机,变频器一直报警过流,电缆经过滑环和拖链,最后发现的电缆问题。

网友C: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搞好就行了你专门去搞还觉得你针对他什么的。。。。。。 经常有资料什么自己藏起来以为别人就搞不定了结果一百度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等他们离开以后才恢复的,他们在的时候就那样维持着。

网友D:
不要试图证明什么,意义不大。

然而招惹敌人。

领导+老板眼里:设备能动,能生产产品,能产生价值不停机即可。

网友E:
其实挺纠结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做维修的时候也是,别人没搞定,我去搞了,然后就说这个太简单,不稀罕搞,啊哈,笑笑就过去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挺纠结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做维修的时候也是,别人没搞定,我去搞了,然后就说这个太简单,不稀罕搞,啊哈,笑笑就过去啦!
你这种其实很烦人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放宽心点啦,想升职还要有人捧,自己还要机灵,最好是有点水平。公司不都是这样麽?大环境就是如此。

网友G:
人本善良,都是环境所迫.

网友H:
说到底就是之前的维护人员懒,不想动

网友I:
别想这么多了,说是给后人留的坑你信吗?

楼主:
说坑就很真实了,以前他们就干过。反过来看,我初来乍到,有个坑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都走了,搞定了对我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J:
找到问题并解决了就可以了;

网友K:
欣赏楼主这种实干的人。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还要并两只接触器,这个电路这样子吗,我想应该是改造过的

楼主:
不是改装的,因为工频是星-三角启动,变频器接的两个接触器是取代原星-三角的主接触器和角型接触器,如果直接用变频器驱动,怎么把电机的绕组接成三角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