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这样装也可以

楼主(2021-05-09):
这条轴上要加个链轮,如果拆轴再装进去太麻烦了,就想了这么个办法,用线割割成两半,然后再螺丝锁起来,今天试机没问题。

网友A:
好像一般都是把链条拆断维修维护。

网友B:
为什么不拆链条 ?

网友C:
楼主的设备是原来没有链轮要加一个,懒得拆机才那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设备是原来没有链轮要加一个,懒得拆机才那样搞的。

没错,应该是我把放图片的顺序搞反了造成有些人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拆链条 ?

是加装链轮链条

网友D:
轴上还要再铣个键槽的吧

网友E:
轻载没问题,重载不建议。看楼主这个是双排链,应该是重载,图片中的链轮已经不算是标准件,一般标准件的瓜根本不会给你配到那么大尺寸。能找到这个配件可以提前做好从而节约时间不失为好办法,这个在螺丝上今后,不妨在链轮线切割的地方加一点电焊吧,增加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上还要再铣个键槽的吧

轴都没拆出来怎么铣键槽,链轮上铣了,到时万一打滑,就在轴上磨个平位再打条键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载没问题,重载不建议。看楼主这个是双排链,应该是重载,图片中的链轮已经不算是标准件,一般标准件的瓜根本不会给你配到那么大尺寸。能找到这个配件可以提前做好从而节约时间不失为好办法,这个在螺丝上今后,不妨在链轮线切割的地方加一点电焊吧,增加强度

链轮是普通链轮,锁螺丝部分是烧焊加上去的,加工好内孔后再线割割开,先看看使用起来有没有问题,可以的话是有打算加几点焊。

网友F:
  创意新颖,值得点赞!

网友G:
轻载没问题,重载会打滑。

网友C:
怕打滑的话磨个小平面,然后放个键进去。

网友H:
主意挺好。你键槽是怎么加工的?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意挺好。你键槽是怎么加工的?轴的那个。

角磨机伺候,磨个平位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意挺好。你键槽是怎么加工的?轴的那个。

角磨机伺候,磨个平位就可以了
聪明。磨的还挺好。

网友I:
有成品可以选择,不过成本较高,线切割应该还是成本较低

网友J(2022-07-26):
链轮已经不算是标准件,一般标准件的瓜根本不会给你配那么大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