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9):
本人小白一个!问一个问题,有8盏灯任意关4个后回报警,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一个!问一个问题,有8盏灯任意关4个后回报警,怎么写

统计一个字节中只有4位为ON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对应指令,你可以写个循环对8个位进行判断,关于如何具体写,论坛已经讨论过多次统计ON位数。

网友B:
一个字节8个位,每个位的开闭(1或0)控制一个数据为1或0,然后将这8个数据加起来,如果和是4,则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在于!如果有一盏灯熄灭后不超过规定时间又从新亮起不能把它当成熄灭!这个弯怎么也拐不过来,

网友C:
大佬们的办法很好啊,如果再搞不懂,我再简化下,8个灯,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on=1,off=0,然后进行累加,全ON=8,全OFF=0,数据=4或按照工艺要求输出报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在于!如果有一盏灯熄灭后不超过规定时间又从新亮起不能把它当成熄灭!这个弯怎么也拐不过来

网友D:
门外汉插一句,把规定时间写个延时进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在于!如果有一盏灯熄灭后不超过规定时间又从新亮起不能把它当成熄灭!这个弯怎么也拐不过来

加个延时就好了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弯绕不过来?
最简单办法,延时输出结果。

网友F:
8个位,每个位ON一次上升沿计数加一,off一次减一,计数小于四报警。至于那个弯就是加延时就可以

网友G:
看手册有没有bit统计,有最简单
没有就用勇子的办法,数字大于等于4计时,时间到报警

楼主:
谢谢大佬们,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H:
先装一个检测灯是否有电流的装置,灯电流小 用LC20H-0.1A  大于AC0.1A 触点接通 ,触点接PLC。
参考下面这个检测加热器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