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9):
求助 在C语言中读取flashrom 如何定义flashrom呢?用#define SysRegAddr_D_FD 好似不行。编译不通过。
另外梯形图也没有看到读取flashrom的指令。

还有信捷的触摸屏读flash只能定义0-1535,。。 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A:
窃以为,
读取器件,要参考该器件读写时序及条件。
PLC及屏不专业玩这个,真要,用模拟吧。
内存不够?你选好型。
要记忆?帮你弄好了(例,PLC有寄忆M,D了),不用你写读写函数。
另,个人对C极粗浅了解,
好象#define之类的定义,就是换个名称。
好比你家小狗你可定义他叫“宝贝”。

网友A:
重复了。修改掉。

网友B:
如图所示

网友B(2022-03-16):
哎,回答错了,误人子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