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9):
一个设备用的台达的DOP-B10S615 通过COM2端口的1.6脚,通讯方式 485  与永宏PLC FBS-24MNT的PROT4端口连接通讯,现在永宏PLC硬件坏了,换程序写入另一个PLC里,仍然是接PROT4的端口,但通讯不上,设了很多组参数都不行,屏和PLC的通讯指示灯只一个在闪,不能双向通讯,现在屏通讯参数 因为有密码看不了,现在怎么才能通讯上??一组组的试么?

网友A:
你说的什么参数,波特率?
如果是波特率,那用示波器看看屏发出的脉宽,然后用算出来的波特率连接.
如果波特率知道,那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发送的数据.
然后把数据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波特率 ,奇偶校验,位数,停止位数,还有通讯协议

网友B:
先要确认你在换PLC前你的触屏是好的
PLC和触屏通讯主要是,线要接对(这个应该不用怀疑),通讯参数和类型设置
现在PLC和触屏连接后,触屏显示状态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什么参数,波特率?
如果是波特率,那用示波器看看屏发出的脉宽,然后用算出来的波特率连接.
如果波特率知道,那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发送的数据.
然后把数据发上来.
别人回答问题都是从表象给予解答和帮助
您这是从本质上给予解答和帮助!
必须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波特率 ,奇偶校验,位数,停止位数,还有通讯协议
波特率最快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看.校验也是,位数也是,停止也是.
慢的方法有软件自适应的,会自己找.
通讯协议的话,只能找到波特率了,用调试软件看报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什么参数,波特率?
如果是波特率,那用示波器看看屏发出的脉宽,然后用算出来的波特率连接.
如果波特率知道,那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发送的数据.
然后把数据发上来.
别人回答问题都是从表象给予解答和帮助
您这是从本质上给予解答和帮助!
必须点赞!!!
关版谬赞,我这是抢了一下,在您面前,我是班门弄斧,关庙耍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示PLC未连接 我是单独试的,明天上机床试下,用原装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根据示波器,怎么算波特率

网友D:
屏上没有更改过,那就是你新换的PLC对应的通讯设置与原来的不一样了;

网友E:
plc程序里面没有端口设定参数?

楼主:
统一回复 装上机后 通讯参数挨个试 终于试出来了

网友F:
要在线设置一下通讯率及参数

楼主:
笨办法 波特率从9600到115200 校验三种模式 数位长度  反正挨着组合调

网友D:
原来那台还能通讯上的话,可以读到对应的通讯口的设置的,然新写的对应通讯口设成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那台还能通讯上的话,可以读到对应的通讯口的设置的,然新写的对应通讯口设成一样就可以了;
原来的plc加密了 屏也加密的 幸好有程序 通讯参数就只能一个一个的试了 还有个运动控制器 台湾的 厂家给的参数不对 也是这样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