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0):
第一台为4KW-4级电机,直接启动,用户电源为三相220V(台湾),是否需要订货220V的电机?还是改动接法即可使用

第二台为0.75KW变频电机,变频器肯定按照三相220V的来定,那么电机是否需要改变接法,还是换三相220V电机?

网友A:
4KW的需要另外定220的电机,改接法也用不了220V,因为铭牌标示380V是三角形接法。如果铭牌标示380V是星型接法的话,就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220V.

0.75KW那台就可以用220V了,铭牌标示了220V接成星形接法(Y),也就是说星形接法(Y)用220V,那么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要用127V.

关于电机的接法与电压问题,可以理解为

星形接法的输入电压=1.732*三角形接法的输入电压

三角形接法的输入电压=星形形接法的输入电压/1.732

只要知道其中一种接法的电压,另一种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条认同,我去订货220V-4KW电机
第二条,变频电机,本来是Y星接法,接380V哦,一直都这么用的呀。因为后面有个散热风扇,电压是220V,铭牌标识可能是风扇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条认同,我去订货220V-4KW电机
第二条,变频电机,本来是Y星接法,接380V哦,一直都这么用的呀。因为后面有个散热风扇,电压是220V,铭牌标识可能是风扇电压。

不好意思,0.75那个没有看清楚,如果用220改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另外有个问题,50HZ和60HZ,电机厂家说可以改铭牌就可以了,电机一样的?
国内就这么整的吗?

网友B:
50HZ及60HZ对应的转速是不一样的;台湾地区用的电是60HZ,他们生产的电机额定频率大多是60HZ
;如果用变频器,在电机额定频率设置里改成60HZ就行了;

网友C:
国内的电机60hz或者50hz都可以用,但转速不一样……

网友D:
第二个电机个人意见弄个单相变频器就可以了啊,输出现在好像可以有220或者380可选的。前段时间抖音上刷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