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0):
想买个小的,1.5T 2T 这样的。不知道二手的行吗?会不会容易坏、不好修?哪位有经验能指点一下?如果有卖这个的,或者二手的想处理,也请给我投条。我在上海。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液压钳?

网友B:
打端子正常也就损耗模具。机器一般不会有问题吧?用得太多磨损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端子正常也就损耗模具。机器一般不会有问题吧?用得太多磨损除外。
是啊,我看那端子机也就是 铁架+电机。我是怕机械接口不通用,导致我无法配模具。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你只需要把端子磨具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