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密码错了了怎么

楼主(2021-05-10):
开山的变频空压机触摸屏自己改密码不成密码框下面出现了动态码,老的密码也进不去了怎么解决

网友A:
电话厂家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也不知道 厂家也不会告诉我他的供应商

网友B:
瞎改个啥;

网友C:
自己把自己搞成了秘密。

网友D:
只能问厂家了,是不是改了别的权限密码

网友E:
解读原程序

遇到过一次,客户误按了动态密码,结果怎么都进不去了,最后读出PLC程序才解决。

网友F:
淘宝上见过有商家卖这个控制器,触屏和控制器都有,如果你的售后不来搞,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直接买触屏换(新买的商家会把密码给你)

网友G:
不知道开山空压机密码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这几个密码1688、2670、2760、5084、0892、2670、2760、5084、 0819、0892、1688、9999、0320、0210。

  开山空压机密码很多就是不知道你那台是什么机型的空压机。

浙江开山空压机开机密码是多少?最近不少客户会电话咨询我们客服人员,有关开山空压机的开机密码!为了能够让大家更直接了查询到开山空压机开

机密码,小编决定给大家详细汇报一下开山空压机的开机密码及周边内容。

系统默认情况下的开山空压机密码为:2670、2760、5084、2574、0819、0892、1688、9999

网上找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