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0):
求助 三合一电机(抱闸、电机、减速器)怎么检测抱闸的开合状态?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在抱闸到位的位置或者开到位的位置加一个感应开关。
要不偷懒点抱闸装置得电就算工作了
在不然加个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呢,就象加热器用来检测断线一样。

网友B:
看看能不能检测位置,不行的话检测电磁铁电流

网友C:
好观察的话,听声音,也可以直接拆掉罩子观察一下动作。

网友D:
在刹车线圈上并接一个指示灯

网友E:
检测电机的状态,应该旋转时能正常转动,说明抱闸打开。应该转,但是几秒内没有转,或者变频器报过流,或者热继跳闸说明抱闸抱死状态。

网友F:
1.松开抱闸
2.转动电机
3.读取电流
4.判断电流大小。超过某个阈值就是没开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