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soft 关于时间

楼主(2021-05-10):
有没有一个时间差的函数

想完成下面类似的功能
1,记录2个时间点
2,比较这两个时间差,不如判断是否相差1分钟。
3,如果间隔是1分钟,做相应处理

网友A(2022-03-0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想写一个计时功能的宏,点击启动,开始计时,显示设备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