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0):
要求:
1,加热源是 天然气。
2,温度波动范围:200 正负 20 度。

~~~~~~~~~~~~~~~~~~~~~~~~~~

目前我的想法是:热电偶+变送器(4~20MA)-PLC,PLC模拟量输出(4-20MA) 控制阀门?

但是没找到类似的阀门,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大佬提供下思路?

当然有现成的类似电加热温控器就更好了

网友A:
马云家搜,电动调节阀4-20ma,温控器4-20ma

楼主:
淘宝搜索到,瓦斯燃烧器(就当做是一个有开关的加热器)。

温控器用普通温控器,控制加热器ON/OFF?

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当然,用4~20MA做出来的温度是最准确的。

网友B:
正负20度用电磁控制启停都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C:
比例温度控制器+比例阀

网友D:
看到你这个题目,估计你是想做天然气燃料的锅炉或者模温机吧,那么就在模温机的角度讨论一下吧。如果你的设计功率是40万大卡的,可以是考虑定风门的方式,也就是风门不用动,这样就避开了阀门的控制,只要PLC提供一个点火信号。如果你设计加热功率超过40万大卡,你可以考虑两段火方式,就是小火和大火的两个不同风门状态,风门的执行机构是伺服电机。这个方案是需要不同状态的两个点火信号和计算风门的开度。如果根据你目前的想法是想控制天然气的流量来控制燃烧,那控制的燃烧模型比较难建立。希望这些对你有启发

网友E:
这个我供职过一家单位就是用控制炉排的方式来控制温度的。炉排就2个东西一个电磁阀一个点火装置。还有一个应急手段--排风。当时是生产一次性医用手套的。

网友F:
   是不是回路多所以选PLC,否则选带伺服放大器的温度控制器,可能更合适(但这类仪表有的没有PID自整定功能)。电动调节阀接收的是4-20mA信号,电动阀是需要用伺服放大器来驱动的。用温度控制器可以不用温度变送器,直接连热电偶,但距离远时补偿导线的价格也不低。少一个环节可靠性会高点, 只能看投资来综合考虑。

网友G:
这个,简单一点用1个比例阀,PLC配置模拟量输出,这个是标准做法;
还有就是用2~3个开关阀(这个用较小阀就可以,需要大火全开,根据温度差开1个或者2个甚至3个),

网友H:
你这本质不就是燃气热水器么?比例控制,也就是PID工艺即可满足了吧?

网友I:
1 首先,设备上需要一台“带比例调节功能”的燃烧机,不能是只有单段火或者两段火功能的燃烧机。
2 根据燃烧机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带比例调节输出的温控器,例如开关量或者4到20ma电流信号,有的燃烧机内部自带pid调节功能,直接接入温度传感器信号,设定好启停温度和目标温度就可以了。

楼主:
和甲方沟通了,

他们提供硬件,控制只需要检测温度,控制启停就OK了,

也就是一个温控器就OK了

网友J:
一个几块钱的单片机能够解决的问题,你非要用一个PLC去解决,真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