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施工方式应禁止

楼主(2021-05-11):
穿墙 又走了十几米塑料线槽 5*6平方BV线从86盒出来了

网友A:
呵呵呵……放线的人不安装或者维护,给你搞到位拿钱走人了……

网友B:
其实大部分项目从设计图纸上来讲,问题是不太大的,可能就是某些施工时不太方便的问题;主要就是怕施工单位不按照设计要求和图纸,自己一门心思放在自己的“方便”上,验收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计可能很多时候都不会参加验收。
好多市政项目验收时设计院根本就不参加的,即使参加了也是游山玩水似的。上海的项目我觉得验收卡的还是可以的,自己亲历过4个项目的验收,比一般地方都要严。

网友C:
为什么要禁止不是很好的吗 想想自己能搞出什么好的东西来 不要说人家搞的都不好 平鼻子逻辑鉴定完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画图纸的时候很多现场的问题都没考虑到,到现场就需要自由发挥了!大面上按照图纸,如果严格按照图纸,有时候需要拆房子!现场放线,接线的如果有良心,会好点,如果就是个日工,混工资,那就够呛了!

网友E:
如果甲方肯付钱,自然做的好,没钱估计就是这种了

网友F:
钱到位,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在上面绣花,施工乱来的无非就是监理不到位,赶工期降低验收标准,拖人工,不及时结算工资

网友G:
安装的时候或许还是好的,后期因为需要加装了设备造成布线凌乱和挤爆线槽——有些线看起来不想是同一批次的

楼主:
回复大家一下 全部处理完毕 主缆直送至操作间 对应设备改用五芯塑缆和设备直连 不经86墙插座BV 6平方线根本无法安装 事后仔细检查发现 线槽内故障负载线是一个三相24千瓦的供电 在线槽内有接头 全部发热碳化 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