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过流报警 经过排查 终于破案了

楼主(2021-05-11):
不到俩月四个闸阀坏了三个
泵内没水转了几天两台37千瓦水泵报废

网友A:
这种设备没人检查值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没人检查值班?
老正规的单位了
专人负责生产 生活 消防的供水 关键问题出在采购上 四个闸阀一共省了160元 造成的损失 重新更换四个闸阀两台水泵大修 人工电力 生产损失直接间接无法估算 最少两万多 可能还要多 这就是省了160元的代价

网友B:
你们这阀门坏的主要原因是? 阀板生锈卡住?密封不行还是阀杆坏了? 这消防的阀门应该不经常开,我们用的也有一部分温州货但也没怎么出问题。

网友C:
还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在闸阀坏的时候保护水泵呢?
比如:增加水流开关,压力开关,精确限定电机的电流值。

网友D:
购到翻新的或小作坊生产的阀门,这个阀不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阀门坏的主要原因是? 阀板生锈卡住?密封不行还是阀杆坏了? 这消防的阀门应该不经常开,我们用的也有一部分温州货但也没怎么出问题。
我看了都是翻新的 全是丝杠脱扣闸坨掉下了 把水都挡住了

网友E:
碟阀也和你那种差不多价钱,阀门状态更直观,法兰安装方式更方便

网友F:
这个阀门也太渣了 不过泵要有对应保护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阀门也太渣了 不过泵要有对应保护能好一点
泵内无水干转时属于超轻载 保护控制系统是无法侦测到的 因为它的责任是保护电动机 电机轻载对它来说是一种享受

网友G:
几个阀门经常动吗?

没水为啥不停泵?
控制系统很简陋吗?

网友H(2021-07-09):
利用变频器的功能。
有的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设,电机电流大于设置值输出点(继电器等)就动作,这可以用来做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利用变频器的功能。
有的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设,电机电流大于设置值输出点(继电器等)就动作,这可以用来做保护了。
没水电流可能很小 变频无责 现场情况是 当时天气刚暖和工地准备开工 部分管理人员先进住工地检修设备 后勤的技术人员还没来 其它工种将供水和闸阀打开 翻新的阀门锈了一冬天丝杠全部脱扣闸坨根本没提起来 进出水受阻 也不知道 打开后不管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风机泵类负载,有载无载电机电流差别很大,用来做无水(风)检测很合适。
利用变频器的参数功能做系统的保护,几乎不需要花钱,却能挽回你这种几万元的损失,不是很好吗?忙着撇清责任却不解决问题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