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1):
感觉有点乱,语言组织能力不是很好。
原本是相互独立的项目,一个1200配一块精简屏。然后点对点上位机控制。原来PLC和屏都是固定一个IP地址。
现因为上位机要走通讯。就把一二十个项目全部都给组一个网里了。现在20个PLC和屏都需要重新分配IP地址。

目前使用的方法,就是把一个项目复制20个文件夹,每个项目定义一个独立的IP地址。目前可行。感觉有点麻烦。程序是一样的,就是参数不同显示不同

有人提出可以在一个项目复制多个设备。复制PLC的程序后,重新命名修改IP地址。下载没问题。可行。但复制触摸屏后重命名,修改IP地址。组网连接相应的PLC。失败了,触摸屏都的数据好像复制前的PLC数据,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

大致意思 就是 定义1 PLC IP 1(此处192.168.1.前部部分都省略不写了)   1#触摸屏为 IP为2   正常都1PLC的数据
复制1号PLC,命名为2号PLC 修改IP地址为3  PLC正常。 复制1#触摸屏程序,重命名为2#PLC,IP地址为4。下载后读出的数据还是1#PLC的。组态已修改连接了。还是不行。有这样用的么。

楼主:
貌似复制之后,变量重新找下相应PLC就行。
刚编译了下一百多个,这个路不行

网友A:
不同德IP每个屏走他自己的IP和指定的连接通信即可   下一个项目里改一个地址记得每个机器都是什么地址就行了   非要组态到一起能正常吗

网友B:
工程里面有可能含有该PLC信息(MAC地址之类),所以直接更改有可能产生问题(单机用无所谓,多机一起联网就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德IP每个屏走他自己的IP和指定的连接通信即可   下一个项目里改一个地址记得每个机器都是什么地址就行了   非要组态到一起能正常吗
因为在一个网段了,放在一个项目里最大的好处,因为在一个网段了,随时可以切换PLC查看部分信息,如果每个PLC都用一个项目文件,那切换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毕竟博图那么大,我电脑开一个博图文件已经很卡了,估计同时开两三个以上会卡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