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1):
有个问题一直没懂,听听大家什么思路和想法。
诸如各种继电器,接触器,包括脱扣线圈各位在原理图设计时,如果正常情况下(假定非运行状态,非故障状态)是一直让线圈通电动作还是不通电?
如果一直通电,对于其生命周期内的可靠性动作是否有影响?机械机构会不会有疲态?
如果不通电,在某些特定情况(取通电后的NO)会出现类似大家说过的“常闭触点比常开出点好”?

楼主:
因为最近看帖子,结合自身见到的欠压线圈故障率的,对于欠压脱扣我真的是极力避免使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通电的好,线圈分为电气寿命和机械寿命,都是通电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

网友B:
具体看工作要求吧!比如有个设备用继电器控制其中一个功能,你如果接的是常闭触点,紧急的时候想让它断开,结果因为线路原因或者线圈原因,或者开关原因,断不开了,你咋办?

网友C:
这个问题提的??

正常时报警灯不亮,控制它的继电器是通电还是不通电?看需求吧

作为继电器长时间通电没问题的,否则这品牌继电器还是不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提的??

正常时报警灯不亮,控制它的继电器是通电还是不通电?看需求吧

作为继电器长时间通电没问题的,否则这品牌继电器还是不要好。

诸如:有的回路有两个接触器,结果停机时就只停了一个,另一个需要配合控制方式动作,结果很多时候那个接触器就一直通电;
再说到有些厂家自己的测量保护仪表,有的输出就只有1个NO,结果要使用NC串入控制回路的话,就必须经继电器中转;
还比如说到欠压线圈,那就更不用提了。
这种情况我见到的真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通电的好,线圈分为电气寿命和机械寿命,都是通电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
我也觉得是尽力避免让线圈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工作要求吧!比如有个设备用继电器控制其中一个功能,你如果接的是常闭触点,紧急的时候想让它断开,结果因为线路原因或者线圈原因,或者开关原因,断不开了,你咋办?
是的,正常情况下能使用不通电的NC传到回路里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像一般的急停NC和故障点能用不通电的NC串进去是最好不过的。
但我见到的好多6/10KV高压开关柜,跳闸回路几乎全是NO,变为NC才动作,可能就是因为分励脱扣的缘故吧,导致我先前经常送NC信号给他们结果却被告知要改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工作要求吧!比如有个设备用继电器控制其中一个功能,你如果接的是常闭触点,紧急的时候想让它断开,结果因为线路原因或者线圈原因,或者开关原因,断不开了,你咋办?
是的,正常情况下能使用不通电的NC传到回路里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像一般的急停NC和故障点能用不通电的NC串进去是最好不过的。
但我见到的好多6/10KV高压开关柜,跳闸回路几乎全是NO,变为NC才动作,可能就是因为分励脱扣的缘故吧,导致我先前经常送NC信号给他们结果却被告知要改掉。

你在正常情况下,见到的回路都是没有备用电源的,当然用NC好。
但是,高压系统的分合闸系统控制都是使用的直流电源,一般都是双回路电源供电给直流系统的,而且直流系统还配备有蓄电池,也就是说,当外部供电出现问题了,高压系统的供电系统还能单独支撑2小时(蓄电池不溃电的情况下)。使用NO的原因一。
使用NC时,如果线路出现问题(线路折断了,被老鼠咬了等),停电的设备会被送电,送电的设备会被停电,这个是被动的,危害是比较大的;而使用NO时,线路出现问题,系统只会维持原状,当你需要操作系统时,能及时的发现并处理,这个是主动的,危害是可以控制的,而且高压断路器都是手动停送功能,可以应急,系统会更安全。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工作要求吧!比如有个设备用继电器控制其中一个功能,你如果接的是常闭触点,紧急的时候想让它断开,结果因为线路原因或者线圈原因,或者开关原因,断不开了,你咋办?
是的,正常情况下能使用不通电的NC传到回路里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像一般的急停NC和故障点能用不通电的NC串进去是最好不过的。
但我见到的好多6/10KV高压开关柜,跳闸回路几乎全是NO,变为NC才动作,可能就是因为分励脱扣的缘故吧,导致我先前经常送NC信号给他们结果却被告知要改掉。

你在正常情况下,见到的回路都是没有备用电源的,当然用NC好。
但是,高压系统的分合闸系统控制都是使用的直流电源,一般都是双回路电源供电给直流系统的,而且直流系统还配备有蓄电池,也就是说,当外部供电出现问题了,高压系统的供电系统还能单独支撑2小时(蓄电池不溃电的情况下)。使用NO的原因一。
使用NC时,如果线路出现问题(线路折断了,被老鼠咬了等),停电的设备会被送电,送电的设备会被停电,这个是被动的,危害是比较大的;而使用NO时,线路出现问题,系统只会维持原状,当你需要操作系统时,能及时的发现并处理,这个是主动的,危害是可以控制的,而且高压断路器都是手动停送功能,可以应急,系统会更安全。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勿喷

到位!但有点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跳闸回路的NO信号有时候是外部给的,如果开关柜下面的设备出现故障需要跳闸,这个未必就是可控的,其实你说的可控可能是对于开关柜操作本身,如果牵扯到下属设备未必就是可控的了,有点自私的感觉。

网友C:
你做回安防就明白用no还是nc,常通电还是不通电了。

网友E:
安全相关的,一般是常通电,NC点接入,例如安全继电器,极限开关等;
但一般的,还是使用时候再通电比较好;

网友F:
对于电磁线圈而言,不通电的状态能存放的更久,那么寿命也久,因为通电会产生热量,长久会损坏绝缘。
对于机械结构而言,不通电的状态也能存放更久,因为通电了就有可能不停的运动动作。

但是控制部件购买回来装机使用,目的就是发挥其作用,如果还要顾虑这顾虑那的,那干脆拉闸停电放仓库,这样才能保养的更好不是?而不是让它拼命接单运转来赚钱。

网友G:
这个其实没必要考虑长时间通电还是不通电的问题,多考虑避免频繁通断的问题,毕竟寿命也是按通断电次数算

网友H:
没必要纠结,线圈和机械结构只要不是非常频繁的动作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