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1-05-11):
2块一样的触摸屏,把其中一台的画面下到另一台,就显示通讯错误,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屏的边上有一组拨码开关,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拨码开关拨的不同
还有就是那个接口是一样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插错接口了!

网友B:
检查通讯端口。
话说那个群回复你的就是标准答案了
拨码开关和你目前的状况无关,插错接口更不可能了,25针能和网口搞错那还干什么。
现在知道那个群为何专业了吧……

网友C:
你连PLC了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说的是哪个群?能不能带带?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个群,能拉我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上一样的画面传给两个触摸屏,显示不一样,这个在触摸屏上显示的PLC型号,是在触摸屏上设定,还是在软件是设定,软件和触摸屏我不知道怎么设,谢谢师傅yangtao0206@163.com

楼主:
这是设定画面

网友F:
最后通讯成功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