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箱子的布置。

楼主(2021-05-11):
进线35平方

网友A:
大开关是三相漏电开关吗?

网友B:
楼主是左撇子吗?

网友C:
断路器品牌统一比较好,不然客户会认为你的电器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几个断路器用了3个品牌,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品牌统一比较好,不然客户会认为你的电器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几个断路器用了3个品牌,也是醉了。
这里就是交流一下工艺 元件都是正中的 新的 朋友用 无所谓

网友D:
巴豋哭着说高实在是高要超越地球人是不可能了…

网友E:
不知道你为啥不喜欢用汇流排

网友F:
弱弱的问下,柜子是不是被装反了,柜门接地一般不都是在左下角的吗
还有看到单匹空开了,只看到一个绝缘子,没看到零排和接地排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看得好仔细
不过这个问题好解决
把底板取出来转个180度装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