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写入问题

楼主(2021-05-11):
01 10 01 06 00 02 04 00 00 00 FF FE 7B 台达PLC RS指令 写入报文 怎么最达值只能是FF也就是255这个是台达与欧姆龙通讯。如果写入大于255的值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 10 01 06 00 02 04 00 00 00 FF FE 7B 台达PLC RS指令 写入报文 怎么最达值只能是FF也就是255这个是台达与欧姆龙通讯。如果写入大于255的值怎么操作。
和欧姆龙PLC通信吗?为何要用RS指令?用MODRW指令不行?
保持寄存器数据可在0~65535之间啊!

网友B:
FF一个字节,最大255,大于255你可以使用几个字节来表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