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1):
 刚刚 买的  感觉不对劲  是不是废了

网友A:
幅度调整好

楼主:
这里调成1V以上就是正方波   1V一下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低端的示波器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普源也是这个样子,是德的还好

楼主:
500mv 以上是 方波   低于500  机器里哒的一声 波形就变了

网友B:
内部补偿电路有问题,一般通过继电器切换不同档位的分压电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这几天测试新板子,运行3.3伏用1V/div测试有强烈震荡,5V/div就没有。用普源的探头也没有,用是德原配的就有。已经搞不清这是干扰还是实际有的。

网友C:
示波器低压通道有问题了。即使用100mV/格档,1V的自检信号也不可能出现240mV锯齿波。如果2个通道都有这个问题,可以尝试启用自动校正功能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矫正过了  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D(2021-07-04):
采集模块里的继电器可能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