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常态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状态的触点叫做常闭触点?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无外力作用时处于导通状态,受到外力就断开

网友B:
我告诉你一个网站:www.baidu.com.

这个是论坛VIP合作企业,一般95%问题都可以解决。
解决不了再来总论坛 bbs.gkong.com 提问

网友C:
这个问题,真是讨论了又讨论.
之所以不能有定论,就是因为两个字里面有一个字是不确定的.这个字就是"常",这个字的意思相当于"你懂的".
很多字有歧义,就比如"开",一般认为是电路断开,典型的结果就是经过这条路的电流小;但是"开"还有另几个意思,"开"灯,就不是让电路断开的意思,是接通电路让灯亮的意思.开水,我说的不是打开水龙头,这个跟开灯一个意思,我说的是水沸腾的开水,生活中经常说水"开"了,你把火/电"关"了.不知道学中文难不难?
再回到"常",一般人都说事物的自然状态叫"常",自然状态来自于不受力不带电,比如弹簧,线圈.但事实是,就是继电器的开点和闭点,也是有弹簧维持的,这个有点矫情,继电器以电来区分常(失电)/得电.
然而但是说个不矫情的,那天看到消防的手报,比如玻璃顶着的,应该是受力状态,把微动开关的开点顶闭合了.大家说这是常闭,就是都说消防的手报用的是常闭点....
所以,常又不常了.这里的常又变成了工况的一种正常运行状态了.

网友D:
元件未受电情况的触点情况判断。但是元器件一般都有标识NO NC不需要判断了。

网友E:
然而但是说个不矫情的,那天看到消防的手报,比如玻璃顶着的,应该是受力状态,把微动开关的开点顶闭合了.大家说这是常闭,就是都说消防的手报用的是常闭点...

准确的表达是不是应该说 消防的手报用的是微动开关的常开触头。

网友F:
默认状态下,没有对信号做任何处理,上电后有信号就是常闭,没信号就是常开

网友G:
常闭触点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就叫常闭触点闭合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绕晕了,但是看起来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H:
不通电,没动作时闭合就叫常闭;

网友I:
开到底是开启的开还是脱开的开  中国人就喜欢绕口令……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给人绕进去了。主要是我们的语义太丰富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回产生不同的意思,容易歧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然而但是说个不矫情的,那天看到消防的手报,比如玻璃顶着的,应该是受力状态,把微动开关的开点顶闭合了.大家说这是常闭,就是都说消防的手报用的是常闭点...

准确的表达是不是应该说 消防的手报用的是微动开关的常开触头。

这个最好看一下旁边的说明
玻璃顶住让开关有行程就是使用的开点----敲碎玻璃,公共场所这样的报警不多见了
玻璃没有压到开关就是使用的闭点---敲碎玻璃按压开关,开关形式,按钮/船型/乒乓....

网友K:
拿到器件什么都不做,接通的就是常闭点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这样解释貌似简单点,哈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拿到器件什么都不做,接通的就是常闭点

。。。。。也是醉了,这样还讨论了十几楼。

         我看了看,这个回答最老道。

网友N:
确实也是醉了

网友O:
哈哈,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