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刀架奇怪了。

楼主(2021-05-12):
世纪星18Tc,一开始这个系统里面的电池虚焊,程序跑没了。电池焊好后,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对照旁边一样的系统,对照参数都设置成一样。其他的功能都正常。这刀架就怪了。换刀时,后面的接触器怎么先吸合的是反锁,我把正反接触器的线对换了一下。换刀时电机一直转没有反锁信号。线应该没人动过的呀。线还是恢复原样。把旁边好的系统装到这边来,换刀还是吸的反锁接触器。这四工位发讯盘。与别的机床有点不一样。发讯盘出来的4根线接着电阻与24V连接。哪位师傅知道这什么情况?

网友A:
刀架参数高低电平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参数具体能说一下吗?

网友B:
这个不是大批量产品,难免参数设置不一致、硬件导线接线问题等等

网友C:
是不是电动刀架?把原线恢复,将电源线对调两相,看否正常。

网友D:
高低电平   反锁时间

网友E(2023-02-01):
发讯盘出来的4根线接着电阻与24V连接  这是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