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收费标准问题

楼主(2021-05-12):
大家是怎么算的?

我看有人:按5毛一步来算,有客户是按150/时算的。

还有啥计算方式不。

网友A:
按工作量呗,一个什么什么活,达到什么什么功能,几天弄完,多少钱

网友B:
只闻其声,不见其名。

还有有按点位的,啥都有。

个人感觉按工程实际价格,复杂程度收费

网友C:
编几千步没有用的程序多赚了好几千块,不错。

网友D:
你能够拿到钱就是成功,其余不说话

网友E:
这个还没啥标准的,部分人还买配件送程序(简单的控制),大项目软件肯定是收费的,至于怎么收就看你的谈判能力

网友F:
你的价格让客户接受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G:
实际上没有那个老板会聘请精算师,计算到这种依靠编程的程序步数这种计算薪酬的地步。
一般都是以项目总额占比,工作量,劳动强度,技术门槛来计算薪酬的。

网友H:
按工程总价来算,按步来计算让客户听到,会怎么想法?

网友D:
一套设备,灌一下程序调试变频器参数、设备仪表等等设置,与上位设备联机,耗时2~3天(每天加加班),不开票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