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灵冷凝空调,隧道降温内用的。

楼主(2021-05-12):
报警高压切断一压缩机1A
然后还有一个紧急停机
这种报警该怎么解决,没处理过这种制冷设备,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隧道里磨石头,太热了,工人都受不了了。

网友A:
报警高压 查查冷凝压力 蒸发压力 楼主懂不懂制冷 不懂的话叫专业的来搞

网友B:
先查循环水,看半小时前有进水报警,循环水的温度高了,会造成压缩机高压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制冷是真不懂,叫专业的人来修,需要的是钱,单位扣的很,咋都不好使。制冷设备是第一次在盾构机使用。所以说,没遇到过,所以想请教。修不修的好无所谓,只是想多了解一下。不知道就要多问??,这里面大神挺多的,能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这个可以试试,水温确实高。

网友C:
冷却水温度过高,高压冷凝剂温度无法降下来,经过毛细管后蒸发速度慢且管道维持高压状态,报警就是如此

网友D:
看报警信息吧
你这个是冷却水温度过高了导致的高压报警停机了

网友E:
显示你高压偏高啊,无非就是冷却不良,水冷的就清洗炮筒啊,没啥高难度

网友F:
看看冷疑器(排放热量用的)的散热系统是不是灰尘布满堵死了?要清洗了?
空调系统的原理永远是:压缩机(驱动雪种循环的动力装置)+蒸发器(雪种释放冷空气的装置)+冷疑器(雪种释放热空气的装置),因为冷疑器高温需要散热,所以有风冷装置,而大型风冷装置吹风N年以后会积灰尘导致堵死散热装置。
所以冷疑器必须定期清洗,当然,蒸发器同样也需要定期清洗。

网友A:
冷疑器散热不好 缺少量氟 热负荷过大 都会导致冷疑压力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