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接手一台西门子430  30KW变频器,带电机输出电流和电压变频器显示屏上都偏低,但实际用表测是正常的,这是什么问题,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测过其他变频器显示和自己测的一致吗?

网友B:
要具体当时的负载来看

网友C:
正常或不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D:
偏低多少?和谁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