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威腾GD35-5R5-4 Z2 Z3型号的

楼主(2021-05-12):
求Z2 Z3的型号知道是18V瞬态三极管 有图纸也行

网友A:
18V瞬态二极管坏了那模块可能不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线短路了, 模块坏了,现在查驱动部分有哪里坏了

网友B:
你这是有强迫症麻!随便找个TVS,2个稳压管也行,不装也可以! 你自己用美工刀刮一下,用天那水擦一下就能看见丝印,没有刀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刮一下也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有强迫症麻!随便找个TVS,2个稳压管也行,不装也可以! 你自己用美工刀刮一下,用天那水擦一下就能看见丝印,没有刀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刮一下也下来了!
赞同,理论上这东西有用,实际上屁用没有,它坏了,模块肯定保不住,反正我修了这么多,还没见过它坏模块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有强迫症麻!随便找个TVS,2个稳压管也行,不装也可以! 你自己用美工刀刮一下,用天那水擦一下就能看见丝印,没有刀用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刮一下也下来了!
赞同,理论上这东西有用,实际上屁用没有,它坏了,模块肯定保不住,反正我修了这么多,还没见过它坏模块不坏的!
已修好了的,,,,

网友D(2022-06-17):
直接装个y6就能用,英威腾CHF100系列都是Y6。这管子就像楼上说的要不要去其实都无所谓。

网友E:
有就装,没有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