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OPCUA 和上位机通讯的通讯速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1-05-12):
项目内容:先有三个传感器 (压力),通过某个单元实(数据采集卡或者PLC)采集三个传感器数据;要求每秒 采集100次 传感器数据 ,并且 在上位机中实现显示当前数据;;
目前规划:PLC+模拟量模块 +伺服定位 +上位机软件 通过OPCUA的方式实时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且控制伺服电机移动位置!
目前难点:不知道PLC 通过OPCUA 通讯最快能做到多少毫秒? OPCUA 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建议你放弃plc的想法.
不是ua慢,是模拟量模块本身不做那么高的采集速率.

网友B:
通讯的快慢,是通讯协议和通讯方式决定的。
工业控制中,不能简单的认定网线就是快的,串口就是慢的,就是因为通讯协议在从中作梗,要不各个厂家研发出来的工业总线通讯系统,是白白花钱研究的?总之总线通讯,是各个厂家针对自己的硬件做了通讯优化,所以是最快的毫无争议,你有条件就上自己选型好的硬件对应的通讯总线吧?

楼主:
准备上NI数据采集仪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