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接压力变送器:运行方式是压力达到一定值后不变,以40HZ的频率运行,但是这样运行电机没事,泵体会发热。

我现在想压力达到后,频率慢慢下降,做到压力不降频率下降,该怎么做。

网友A:
没有外接控制器的话,那就是变频器参数的事;

网友B:
是不是用的PID控制?

运行方式是压力达到一定值后不变,以40HZ的频率运行,但是这样运行电机没事,泵体会发热。

泵体发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用水,水没有流动,另外这种情况下压力有没有上升。

我现在想压力达到后,频率慢慢下降,做到压力不降频率下降,该怎么做?

这个正常来说没法做,除非不用水还差不多,要不频率下降水泵转的慢压力肯定会下降的

网友C:
做出对应设置后根本不用管其运行频率

网友D:
利用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设置好参数可以实现自动恒压功能。如果不用水或者水不循环,水泵一直运行也会导致水泵发热。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利用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设置好参数可以实现自动恒压功能。如果不用水或者水不循环,水泵一直运行也会导致水泵发热。供参考

如果不用水的话可以设定一个最低频率或者使用休眠功能让变频器停止

网友E:
的确是
后面没有用水的话
泵头发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F:
泵体发热?那是没有水在流动啊,那么你的压力何来正常?

网友G:
你这是典型的:人为的想改变已经成熟的工艺。
打个比方:比如家用变频空调,当温度降低到设定的25度的时候,想空调压缩机逐渐变频停机节能,但是又必须强硬要求空调制造商,在压缩机停机节能的时候,研发出又能维持室内25度长时间不能升温控制工艺。

这不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难道不是这样么?

网友G:
恒压供水一般已经采用PID控制工艺了,也就是在压力恒定的时候,逐渐停机保压,当压力下降的时候,必须立即启动再次做工,以应对压力下降的棘手现象,维持压力接近0波动,恒定压力是控制系统的最终目的,节能才是第二的考虑因素。

网友H:
水泵在水里,不会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水泵在水里,不会发热。

如果水不流动,叶轮又在转动,时间一长有点发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