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比如PLC的输入点%IX1.1在触摸屏的位地址是%MW0000:x09
   输出点%QX1.1在触摸屏的位地址是%MW0005:x09
   %MX28.5在触摸屏位地址 是%MW0014:X05
   这种是怎么转换的,请各位懂的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PLC的输入点%IX1.1在触摸屏的位地址是%MW0000:x09
   输出点%QX1.1在触摸屏的位地址是%MW0005:x09
   %MX28.5在触摸屏位地址 是%MW0014:X05
   这种是怎么转换的,请各位懂的指导下 谢谢
应该是用M区进行转换了
记得施耐德M2**系列更新固件后,是可以直接读写I、Q区的